求助流量变送器接线

楼主(2015-12-26):
求助,偶得一GF SIGNET 3-8510流量变送器,以前没用过,无说明书,不知该如何测试是否正常,手头有24V电源,但不敢随便接线,请有使用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怎样接入24V能仪表显示,判断是否正常。图见附件。

网友A:
接线lop 24v,lop–0v,pulse gnd接模拟量模块的com ,pulse out 接模拟量模块的I ,流量计一般接4到20ma模拟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lop 24v,lop–0v,pulse gnd接...

非常感谢,加电后正常显示了,虽然还不知道功能上是否正常。

网友C:
这是超声波流量计么,loop应该是接电源,pluse脉冲输出信号,sensor接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超声波流量计么,loop应该是接电源,pluse脉...

不是超声波流量计,接线已经了解了,我只需要接个电源有显示了简单判断个好坏就行。这东西放我这也没什么用,哪位需要的话我可以转让。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线lop 24v,lop–0v,pulse gnd接...

pulse是脉冲好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接线lop 24v,lop–0v,pulse gnd接... 内容的回复!pulse是脉冲好不

不好,你又能如何呢?

网友E:
还是与原传感器配套才好转让,光一转换器就是良废料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是与原传感器配套才好转让,光一转换器就是良废料一块!

我不能很没礼貌的说你无知吧,但是个有过交易经验的人都会认为一个关键部件的单买价格可能会超过整机价格的比重。需要的人自会懂得它的价值,况且我也没想卖高价,而且我也并不急着出手,您要是懂得话应该知道,即便是一手供货商也是把变送器和传感器分开卖的。当然,即便我这是全新库存的也不会按市场价格转让的。

网友E:
就是一脉冲输出+显示,对我来说一钱不值,不懂原理的人把它当宝!我做工程或改造只要传感器,其它均在PLC或DCS内解决。

网友B:
在工业现场,如何配置设备取决于环境,技术能力,成本,系统结构,对于新装设备,当然可以用DCS和PLC解决信号变送的问题,但如果你前期就使用了这种现场仪表变送与其在出现问题后更改系统结构,不如直接更换原装配件来的更直接更快解决问题和更节省投入,您说对吧?所以我再说一次,需要的人自会懂得它的价值,不需要的人那真的是一文不值。

网友F:
模拟量输出,带累积脉冲输出,应该是早期的智能化变送器,有抄表器吗,可试着读一下。

网友G:
+GF+的流量计,四线PULSE接电源,SENSOR接传感器;现场的传感器好像是四线的。

网友H(2016-02-24):
Loop---接DC 24V,PULSE接PLC的高速计数端,Sensor理论上应该接的是检测传感器

网友B:
谢谢大家提供的帮助!

有需要的可议价转让。

网友I:
这变送器是与GF Signet P51530转轮式流量传感器配套使用的。

楼主报个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变送器是与GF Signet P51530转轮式流...

不太了解行情,需要的话自己带价吧,差不多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