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关开跟接触器线圈问题

楼主(2015-12-26):
接触器中继线圈串接近关开构成控制回路的,老烧中继线圈种接近开关的,线路查过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可能接触器瞬时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B:
瞬时电流太大,产生电弧了吧

网友C:
串联一个二极管试一试!

网友D:
直流线圈串联续流二极管!试一下!

网友E:
接近开关所带线圈的电流是多大是否超过接近开关的额定电流?接近开关不能直接驱动接触器,应该带灵敏继电器(24V的不大于50mA),用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所带线圈的电流是多大是否超过接近开关的额定电流...

赞同,建议用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

网友G:
应该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H:
楼主问的问题就是:交流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串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为何总是烧坏近接开关

楼主:
不好意思了,忘记说了,电压是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接近开关就是控制接触器式中继的线圈的,电压是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线圈串联续流二极管!试一下!

是交流电压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接近开关所带线圈的电流是多...

接近开关(电压是220)就是控制中继的(中继是220的接触式中继的),中继和接近开关一起烧的。

网友E:
奇怪。用20年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I:
感觉楼主没讲全   总烧东西  那总归是设计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J:
建议楼主吧实际的应用图纸传上来。这样说跟猜谜一样,不好分析

网友K:
220的电源用220的中继,如果这样都会烧中继的话,那么理由只有一个。接近开关输出了直流电,先让线圈烧了,线圈短路然后开关烧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解释?楼下补充。

网友L:
接近开关一般都是24VDC及以下电路使用属于弱电方面的,没见过有220VAC电路强电直接使用的接近开关(可能少见了)。一般都设计成直流24V电源弱电继电控制,然后由继电器触点放大电流强电控制交流接触器。几十年不见此种故障发生。另外接近开关的最大电流本身不超直流1A而且不能用于交流。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启动时一定超过1A,所以根本就不能直接控制接触器(就是直流线圈接触器一样也不行)。如果直接控制接触器应该改用限位开关,最小电流的3A。还有一个会不会将24VAC线圈的继电器用于了24VDC的电路,将继电器线圈烧坏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接近开关先坏,实际线圈短路后)造成接近开关损坏。

网友M:
经过大家讨论分析,应该能找到问题了吧!希望能分享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经过大家讨论分析,应该能找到问题了吧!希望能分享结果。

还没有解决问题呢。今天又换了两个接近开关和一个中继的。郁闷哦~~等下我把图纸传上来给大家了分析下的。

楼主:
K1和K2是接触器式中继

网友N:
用MY型的小型继电器肯定没问题,在很多机器上我用过。接触器式中间继电器线圈功率还是大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忘记说了,电压是220的。

建议楼主把220V的接近 开关换成直流24v的这样的效果就好了点!

网友M:
换上新的能用多长时间,设备有没有较大振动。

网友H:
电路图像是一个往返的互锁电路,把电路中近接开关使用常闭触点改为常开触点与中间继电器串联,减少继电器线圈的通电时间

网友O:
接近开关的触点不是那么干脆的电气触点,其抖动性比较严重,可以选用干触点模式。

网友P:
加一个电源模块,换成24V的直流电路试一下!!!

网友E:
    接触器式中继是什么东西?接触器和继电器是二种不同用途的电器,咋混一起了!

    AC220V二线式接近开关,图纸中使用没问题,问题是K1、K2是什么型号的“接触器式中继”,吸合电流是多少?在这里,建议K1、K2使用HH52P,线圈AV220V的继电器。

    还是没明白什么是接触器式中继。

网友Q:
经过大家讨论分析,应该能找到问题了吧!希望能分享结果。经过大家讨论分析,应该能找到问题了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心,一个星期过去了,现在还没发现有烧的了,过些时间看看怎么样,到时候我会更进的。

网友R:
继电器和接近开关质量不合格,伪劣商品。

最好是使用24VDC电源系统,这样对接近开关要求低些。

网友S:
接近开关绝对是浙江省出品,鉴定完毕

楼主:
前几天又烧了,看来只能换线看看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