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安川A1000变频器上电报CPF25

楼主(2015-12-26):
高手们安川变频器A1000系列上电报CPF25看了说明书,但是 没有此报警号了解的指点下

网友A:
CPF25说明书上面没有 一般是模块制动晶体管和外围电路坏

楼主:
此机模块是坏了,但以更换,外围驱动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楼上的在帮我研究研究

网友B:
检查电机电缆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没有接电机,只是供了个380V,上电就显示此报警

网友C:
检查电机看看先!!!!!!!

楼主:
我还没有接电机呢

上电就报

网友D(2016-05-13):
我也遇到过,切断电源重新启动

楼主:
此机放弃了,但是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接口板的问题,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E(2018-10-30):
引用 楼主:
此机放弃了,但是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接口板的问题,在...

什么接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