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12-26):
请高手指点一下,对于普通折弯机改成类似数控的折弯机的方法。

具体就是工装夹具改成自动的,关键是折弯机有可能一个件折3次甚至以上,这样伺服电机需要开机回零一次后就得反复的动作,比如说第一次据零点40,然后有个退让距离60,紧接着第二次据零点55,再下来还是退让60,之后是第三次据零点45,之后退回零点,这样反复的运动程序上该咋写?而且具体折几次是根据工件要求在触摸屏上设置的。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写好流程,画好接线图,再编程序,精度要求高的话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B:
把程序制作成每一步都能设置的就简单了,想多少步就多少步

网友C:
直接用绝对值定位就是了,把距离转换为位置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程序制作成每一步都能设置的就简单了,想多少步就多少步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绝对值定位就是了,把距离转换为位置数据即可

请问那我折几次弯就得写这几次的程序吗,有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D:
楼主可以用脉冲控制距离!

网友E(2016-04-14):
可以用脉冲控制距离!

网友F(2018-05-23):
前两天刚做了套折弯机电控    前进用绝对  后退用相对  没必要非要每次都回原点   开始时候回一次就可以

楼主(2018-10-22):
我用表格定位问题解决了,简单可行

网友G(2019-01-23):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把程序制作成每一步都能设置的就简单了,想多少步就多少步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绝对值定位就是了,把距离转换为位置数据即可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用脉冲控制距离!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刚做了套折弯机电控    前进用绝对  后退用相...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H(2019-03-08):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