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要配哪种增量编码器(要用到Z相)?

楼主(2015-12-26):
    手里有个NPN信号的编码器,X0---A,X1---B,X2---Z 不管源极漏极哪种接法C252都不计数,把X2拆掉后漏极接法就可以正常计数。请问哪种信号的编码器漏极接法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接了x0,x1就被占用了,

网友B:
是不是Z相已经穿了。装上Z相,x2灯会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Z相已经穿了。装上Z相,x2灯会亮吗?

X2会亮,编码器确定没问题,我在Z相加个三极管倒向就能正常计数。

网友B:
那就是说编码器的极性没有问题,是逻辑反了。

网友C:
Z相正常是输出的,只有在到了一周断开一个脉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