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型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5-12-26):
s型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应该怎样用,用哪一种,标准是什么?如果错接+ - 级温差有多大?

网友A:
S分度补偿导线正极为铜,负极为铜镍合金。

网友B:
如果接错,直接出现负数,或者不显示正常的温度!

网友C:
S型电偶的补偿导线用手一捏就能分出正负极,正极线芯稍软,负极线芯稍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