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什么是超限开关?它和限位开关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5-12-26):
求各位前辈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一般在水温 机床等测试有超限行程开关等说法,这个只是一种叫法,用的是行程开关等控制元件,表示的是超温告警等控制功能

网友B:
例如升降机,正常是限位开关定位,到达限位开关停止,一旦限位开关损坏就只能开超限开关给信号停车,此时系统应该给出告警:限位开关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升降机,正常是限位开关定位,到达限位开关停止,一旦...

那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