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更改程序,以及ME中的RSlink问题

楼主(2015-12-27):
现场有一个L32E的的系统,有一个输入点坏了,我想更换一个备用点,在线不停机的情况下是不可以更改别名关联的对吧?我试过了,提示必须离线,要怎样才能在线不停机改点呢,这个点在上位机中还有使用,

  我的RSLogix5000幢的V16,17,18,19版本的,FactoryTalk View ME是6.1的。我新建ME项目的时候

FactoryTalk me中RSlink ENTpress下没有communication set up (就是前面+号都没有,没办法创建通讯)请问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了!!

网友A:
上位机vb写代码,取代输入点程序

网友B:
     这个没有使用过,只能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