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的背光亮度怎么调整?

楼主(2015-12-27):
                                前辈们,海泰克触摸屏的背光亮度怎么调整,太暗了,看不清。谢谢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里面,好像是拨动后面的那些开关在开机进入系统设置的相应选项就行了

十几年没有玩海泰克了

楼主:
F4设置里也没有,到底是在哪里调呢?

网友B:
检查下灯管,背光电压!之前好好的话多半是硬件问题!黑屏白屏如需维修可联系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