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断路器选型

楼主(2015-12-27):
各位高手:

       我有一问题不明白,特来求教:

       我有一个断路器,控制三组西门子直流电源,电源A是24V/10A,电源B是48V/10A,电源C是24V/20A,想问一下如果三组电源的输入都是220V,此断路器该选多大?如果三组电源输入都是380V,那么次断路器又该如何选?

谢谢赐教!

网友A:
买个额定电流60A的空开就好啦!就好啦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B:
因为开关电源有较大的冲击电流,你的3个一起控制的话单相220V供电需要D20断路器,三相电源的话用D10足矣,如果是C需要加大一档

楼主:
谢谢,能否用直流电源功率除以输入电压来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用直流电源功率除以输入电压来计算呢?

断路器额定电流大于1/3供电电流总和,书上原话,看看电气控制书吧

网友C:
电流等于功率除以电压。本来只想写I=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等于功率除以电压。本来只想写I=P/U。

你说的是两相的计算吧,三相的还要乘以根3和功率因数的

网友C:
楼上。我未曾见过这么小功率的直流电源使用三相380电源的。如果你正在使用,建议你换成我们常规一点的240到100伏输入的单相的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D:
电源A  24V/10A=220V/xA    xA初级电流=?  A电源的初级电流+B初级电流+C初级电流=? 加起来不到5A。选择6A C型交流小型断路器即可。因为开关电源输出次级自己就有过负荷及短路保护不需要断路器保护,所以只需考虑输入初级的短路保护,所以6A C型足够了。如果380V初级电压计算同上,应该不足4A初级电流,选择4A皆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A  24V/10A=220V/xA    xA初...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24V/10A=220V/xA>,我是复制粘贴的,绝对没有抄错。

按这么说如果24伏10安的话那么240伏就应该100安了。

我听楼下怎么说。

网友D:
对不起打错了符号,24*10=220*xA xA=1,谢谢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