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软件上复制梯形图出来

楼主(2015-12-27):
各位大师们,在GX  WORKS2软件上画的梯形图能够复制出来吗?怎样复制?

网友A:
你要复制到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复制到哪儿?

 复制到Windows自带的画图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u_Run 你要复制到哪儿?   ...

不能直接复制的,要截图只能以图片的形式复制到word编辑板上面的,在软件内部可以直接复制!

网友C:
     直接开 QQ 截图好了!

网友D:
我有时用QQ截图,为了完整都是用屏幕打印再粘贴到画图里面处理一下

网友D:
哦,忘记告诉大家,还有一个软件叫做屏幕截图大师还是啥,基本可以完整截屏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我试试看。

楼主:
上面的问题已经完美的解决了,是听了芳季老师的意见才搞定的。

网友E:
据说,我还没出现啊。怎么跟我扯上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我还没出现啊。怎么跟我扯上关系了?

 有啊,在我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不过还有一个梯形图需要你的指导,辛苦你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