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Adapter USB V2.0安装上以后PC/PG接口设置AUTO1扫描就报错

楼主(2015-12-27):
PC Adapter USB V2.0安装上以后PC/PG接口设置AUTO1扫描驱动就报错,卸载后重新安装驱动不能安装怎么回事

网友A:
安装目录中不能有中文字符,或者安装文件不能放的太深;

判断你的电脑以前安装过别的驱动,比如8.0或者8.1版本的驱动,如果这样就要用低版本替代高版本,比较啰嗦了

如果你用的不是西门子原装的适配器建议不要去用自动,原装的跟仿制的还是有性能上的差异。

不能重新安装,你需要在注册表里面清理掉原来驱动的一些东西,怎么清理百度里有可以自己查,清理完后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 最新版本的 S7 V5.5 的 适配器线都不需要安装驱动的吧 ? 软件直接带有驱动了

楼主(2017-05-19):
引用 网友A:
安装目录中不能有中文字符,或者安装文件不能放的太深;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