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把高速计数器中的值读出

楼主(2015-12-27):
如何能把高速计数器中的值读出,试过MOV指令不能用,FX3U的PLC

网友A:
直接使用高速计数器编号CXXX

楼主:
谢谢,我是想它放入D中,然后发送到别的站去,找到答案了,用DHCMOV,又是自己问题自己答

网友B:
     看来你自己也是高手呀 !

网友C:
mov不行?我不是很相信。但是dmov指令不行我就打死都不相信。最好你还是看看dhcmov和dmov有什么区别。

网友D(2017-03-16):
dmov指令不行我就打死都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