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伺服正反转?

楼主(2015-12-27):
松下伺服,用台达plc控制,不管用plsy还是drvi指令,伺服显示的转速都是负数,不能实现反方向转(显示正数),伺服接了opc到24伏正,puls,sign接了y0和y1,问下怎样才能实现反转?接线是否有问题?另外伺服参数掉电保存不了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伺服,一般伺服正转是正转,反数是反转吧 ?

网友B:
你的脉冲数是正数还是负数呢?

这个就是决定电机运转方向的

楼主:
回复内容: 我用ddrvi,脉冲数目不管正负,始终是转向同一个方向,用plsy也是一样,想问问是否接线不对,还是伺服还有些参数没设置好?

引用 网友B:
你的脉冲数是正数还是负数呢?这个就是决定电机运转方向的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意思是它始终转向一边,plc程序应该没问题的,接线还是伺服参数,我查不出问题所在。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伺服,一般伺服正转是正转,反...

网友C:
脉冲方式选择的是否正确

网友D:
指令脉冲输入模式设置还对?没改设置,那是正反脉冲

网友E:
请参阅此接线图哦

网友F:
1、可以在电机转的时候监视下Y1是一直闪烁还是不亮啊或者监视下当前脉冲数的值,有没有可能是双线圈,y1不输出。

2、还有伺服参数设置对了么。

3、不能保存是否有把参数写入成功呀。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当时接错线了,把3脚当4脚了,同事接的线标错颜色我没细看

参数没能保存是需要写入eeprom

现在是新问题,用plsy连续输出,伺服显示的转数不能稳定,会有正负2r/m的跳动,这又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G:
正负2要紧不?多少转相差2?百分之多少?看看伺服的技术数据看超了多少。

比较才有用。

网友H(2017-12-15):
首先看下你程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实现正反转功能,然后看下脉冲类型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