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机房的一般要求

楼主(2015-12-27):
    1 每台电梯应单设有一个切断该电梯的主电源开关,该开关位置应能从机房入口处方便迅速地接近,如几台电梯共用同一机房,各台电梯主电源开关应易于识别。其容量应能切断电梯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最大电流,但该开关不应切断下列供电电路:
    a.轿厢照明和通风;
    b.机房和滑轮间照明;
    c.机房内电源插座;
    d.轿顶与底坑的电源插座;
    e.电梯井道照明;
    f.报警装置。
    2 每台电梯应配备供电系统断相、错相保护装置,该装置在电梯运行中断相也应起保护作用。
    3 电梯动力与控制线路应分离敷设,从进机房电源起零线和接地线应始终分开,接地线的颜色为黄绿双色绝缘电线,除36V以下安全电压外的电气设备金属罩壳均应设有易于识别的接地端,且应有良好的接地。接地线应分别直接接至接地线柱上,不得互相串接后再接地。
    4 线管、线槽的敷设应平直、整齐、牢固。线槽内导线总面积不大于槽净面积60%;线管内导线总面积不大于管内净面积40%;软管固定间距不大于1m,端头固定间距不大于0.1m。
    5 控制柜、屏的安装位置应符合:
    a.控制柜、屏正面距门、窗不小于600mm;
    b.控制柜、屏的维修侧距墙不小于600mm;
    c.控制柜、屏距机械设备不小于500mm。
    6 机房内钢丝绳与楼板孔洞每边间隙均应为20~40mm,通向井道的孔洞四周应筑一高50mm以上的台阶。
    7 曳引机承重梁如需埋入承重墙内,则支承长度应超过墙厚中心20mm,且不应小于75mm。
    8 在电动机或飞轮上应有与轿厢升降方向相对应的标志。曳引轮、飞轮、限速器轮外侧面应漆成黄色。制动器手动松闸扳手漆成红色,并挂在易接近的墙上。
    9 曳引机应有适量润滑油。油标应齐全,油位显示应清晰,限速器各活动润滑部位也应有可靠润滑。
    10 制动器动作灵活,制动时两侧闸瓦应紧密、均匀地贴合在制动轮的工作面上,松闸时应同步离开,其四角处间隙平均值两侧各不大于0.7mm。
    11 限速器绳轮、选层器钢带轮对铅垂线的偏差均不大于0.5mm,曳引轮、导向轮对铅垂线的偏差在空载或满载工况下均不大于2mm。
    12 限速器运转应平稳、出厂时动作速度整定封记应完好无拆动痕迹,限速器安装位置正确、底座牢固,当与安全钳联动时无颤动现象。
    13 停电或电气系统发生故障时应有轿厢慢速移动措施,如用手动紧急操作装置,应能用松闸扳手松开制动器,并需用一个持续力去保持其松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