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配电箱内部温度上升解决办法

楼主(2015-12-27):
 配电箱在内部元器件进行工作时,配电箱内部的温度会经常上升,为此,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种方法来应对配电箱内部温度上升的问题。

     常见的有开设气流通道、内部加装风扇,如果配电箱的尺寸足够大,还可以加装机柜空调,另外就是加装冷却器,给我们的配电箱加装冷却器也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机箱机柜设备冷却器仅用压缩空气驱动,接入气源就可工作,柜内温度只需要通过一个球阀调节压缩空气流量就可以方便的设定,机箱机柜冷却器运行可靠,而且面维护,使用成本很低,冷却器减少漏泄也有一定的作用,无活动条件,无磨损可能,而且使用的寿命长,机箱机柜冷却器为不锈钢材质,耐腐蚀,体积小,而起容易安装。

网友A:
压缩空气含有很大水分你怎么整呢?

网友B:
热交换器要够一定表面积,不锈钢传热差,又是气体热交换,估计体积不会小。

网友C:
电控箱用冷却的压缩空气一定是经过后处理的干燥无水无油的空气

网友C:
危险的厂房里面一般使用空气冷却这种方式,也叫作正压防爆

网友D:
4、5公斤左右压力压缩空气膨胀时感觉大约有10度左右温差,虽然能够达到降温目的。同样的冷却体积不如背包式氟利昂冷却机节能一般半匹就能解决问题,空气压缩需要3匹甚至以上才能达到相同效果是个大耗能装置不应提倡,还是个大噪声发生器。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