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代码地址的含义

楼主(2015-12-27):
请问一个问题。我以前没做过变频器的通讯,我在ETD变频器上看到每个参数都对应一个通讯地址,比如说0x7D请问只是啥意思,是说这个参数的通讯地址是007D吗,是在啥通讯协议中可以使用这个通讯地址。和Modbus 通讯地址一样吗?

网友A:
   差不说就是你的理解吧,变频器的一般 MODBUS 通讯就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