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大侠:软启动 停止的问题

楼主(2015-12-27):
为什么我们的软启动,假如在启动一半时电机未启动起来,按下停止却不能完全停下来,总有一部分电压 电流存在?只能直切切断电源(ABB的软启动器,启动方式转矩,停止方式 电压停止)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软启动器本来就属于垃圾玩意(任何品牌都一样,因为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对市电斩波控制,谐波大,启动力矩低,启动电流大,如果你有较大节能潜力建议用变频器直接控制,没有节能潜力且是中轻载的话直接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比软启动器低而且启动力矩比软启动器大,如果是中重载启动你还是选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吧。当然自耦变压器可能比软启动器稍大,但是价格、稳定性完爆软启动器,且完全没有谐波产生)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软启动器其实就是变频器的一个部份吧

网友C:
估计是软启动的内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软启动器本来就属于垃圾玩意(任何品牌都一...

谢谢大侠的 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软启动器其实就是变频器的一个部份吧

是的,变频器拥有软启动的所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软启动的内部出问题了

应该不是吧,我们这里每台软启动都是这样,估计还是和停止方式有关系,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原理,还请大侠多多帮忙哦,谢谢

网友D:
停止后有多大的电流、电压呢?

软启动器是由三个双向晶闸管串联进主回路,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使启动时电压缓慢上升(可设置)、停止时电压缓慢下降(可设置),实现软起、软停。停止后有电压,是因为晶闸管漏电流所致,如果不大,可视为正常。

晶闸管不是隔离元件,尽管已截止,在不断电源情况下,不许操作,有触电危险。

网友D:
如果说谐波污染,变频器要更严重点。在变频器运行期间,谐波始终存在,负荷小时更严重;软启动器只在启动期间有谐波,启动后被旁路,对电源没任何污染。

相对于变频器,软启动器更简单,运行更可靠。如果仅仅启动用,还是应该选软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止后有多大的电流、电压呢?软启动器是由三个双向晶闸管...

谢谢这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停止后有多大的电流、电压呢?...

电流、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当时情况是:转矩启动,电压停车;因启动时负载太大电机不能转起来,当时已经达到限流倍数:1800A,因为没有启动成功所以避免他调停,马上电机停止,电流电压就在下降,知道电压下降到100V吧,电流我忘记了 也不大,这两个数值就停在这里不变化了,不能完全停下来,所以就直接切断断路器了,才停下来,

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十分感谢了

网友D:
有100V电压,电机还不转,电流应该非常大,电机都能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100V电压,电机还不转,电流应该非常大,电机都能烧毁。

嘿嘿,当时已经停止了,电压和功率都下降到很低了,所以电流也非常小不会烧坏电机的

网友E:
其实主要靠监管力度够不够,按标准监管的话变频器的谐波输出是不会大的,但是执行力如何呢?我只能说到这里了,不敢深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主要靠监管力度够不够,按标准监管的话变频器的谐波输...

似乎是这么个道理 嘿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估计是软启动的内部出问题了 ...

这个应该和你的启动方式有关系,转矩启动,就是阻力大了肯定启动不起来!

网友F:
可以判定晶闸管漏电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是的 转矩启动是负载大于启动转矩电机肯定是转不动的,但是我主要想问的是我们在 设定的电压停止的状态下,电机不会完全停下来,总有一部分电压存在,必须切断断路器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楼主:
对: tianheyi 可以判定晶闸管漏电造成 内容的

如果是晶闸管漏电的话,改成转矩停车缺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只有点设定电压停车时,当电机没有启动成功时,点击停止后电压无法下降到0v,一直残存100V左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