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 B05S100

楼主(2015-12-27):
一台台达dop bo5s100停放时间有点长了,今天开机显示SYS INFO FAULT 系统故障了,怎么办啊!  急等  谢谢啊

网友A:
尝试一下重新下载一遍程序看看可以不,维修这块我也不太熟悉,建议你打一下台达官网电话400-820-9595,我之前有打过几次这个技术服务电话,非常热情的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没了导致的原因,建议你更换电池下载文件即可

网友C:
刷下韧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下韧体试试                     ...

不知道怎么刷 ,能告诉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没了导致的原因,建议你更换电池下载文件即可

试过了  全新电池  也不行 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