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通讯

楼主(2015-12-27):
   问一下大仙们:  伺服驱动器与PLC通讯  发脉冲的话,是不是还要用到晶闸管类的PLC?还是普通的继电器类型的就可以?

拜托了,各位大仙们

网友A:
晶闸管型的应该是很多年之前的了,楼主想表达的是晶体管型的吧,我认为还是用到晶体管型号的

网友B:
脉冲信号,必须选晶闸管的plc

楼主:
谢谢东哥,受精了

引用 网友B:
脉冲信号,必须选晶闸管的plc

网友C:
都通信了,跟PLC输出类型有啥关系?

网友D:
晶闸管指的是可控硅。应该是晶体管。

网友E:
通讯的话,跟电器或晶闸管类型无关,但如果要发脉冲必须是T型输出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