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流量计检测的毫伏信号有多大?

楼主(2015-12-28):
各位高手,请问电磁流量计检测的毫伏信号有多大?百毫伏级吗?如果直接去传感器电极输出的毫伏信号,不经

过处理,长距离传输干扰会比较大吧?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一般不会超过百毫伏。

不经 过处理,长距离传输干扰会比较大吧?会引入很多的杂波信号,使你分不清那个是有用信号。

网友B:
电磁流量计直接检测出来的信号一般经过变送器处理后才能远距离输送哦,而且传输的一般是4-20mA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