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模拟软件问题

楼主(2015-12-28):
程序在附件中,我在模拟的时候,时间继电器T1不动作,还有一些中间继电器也是,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动作  也没有报错,麻烦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楼主PLC型号没选定正确

看程序没啥问题,强制后定时器都不起动

网友B:
仿真这东西,不能太注重!

网友C:
楼主用的子程序调用,程序中的P5是否被激活?跳转到P5这个程序段,时间继电器才会起作用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楼主PLC型号没选定正确看程序没啥问题,强制后定时器都不起动

你的程序是不是在监控条件下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是不是楼主PLC型号没选定正确...

——————————————

这是楼主的程序

是软件逻辑测试,强制了,但是的确不执行。

现在用新版本的软件了,旧版都没怎么用了。

网友E:
FEND为主程序结束,楼主的程序中有两个FEND,而三菱程序中只能有一个FEND,三菱的软件是检查不出来这个错误的,把211步的FEND删掉,把192到204步的程序移到第一个FEND上面。

这样就行了。

网友F(2018-02-24):
感谢楼主分享,让更多的新人学习前辈的经验。

网友F:
http://pan.baidu.com/s/1ntE2Afv

提取密码:wm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