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额定电压380V,为什么我可以降压到270V或升压到400V供电却没有报错?

楼主(2015-12-28):
但如果我降压到200V或升压到500V供电运行,伺服就会报错。降压和升压供电时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内部有电路电压等有何变化,降压和升压的极限又是多少?

网友A:
看说明书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很多驱动器,好像只有运行是才会对电压什么做侦错处理

网友C:
这个具体的你需要看说明书,有一个范围

网友D:
一个用电器一定是使用在一个使用在设计电压范围的,何况伺服驱动器是个自动控制系统的一个重要部件肯定需要工作在一个设计需要范围内工作,伺服器内部设定了这个逻辑比例功能超出范围必定是报警得了,如果不设定这个逻辑控制,就会产生高、低电压后果最终损坏系统的器件,而且使整个自控系统无法自动控制。

网友E:
伺服驱动器有个电压范围的,其实各种电器都有一个电压波动范围,因为用电有高低峰期,我用欧姆龙的电源上面还标注80-265V呢

网友F:
超出预设范围就该报错了

网友G:
说白了内部元件有一个工作范围,还有就是开关电源也是有一个工作电源范围,超高可能过压误导通烧毁,超低出力不足或者导致开通角度过大导致过流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