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如何防水

楼主(2015-12-28):
一个柜子两个侧边一遍要装过滤网,一遍装风扇,实现空气对流,降低柜内温度,但是这样会降低柜子的IP防护等级,现场总会有水喷溅到柜子外壳上,如果从连个侧边的风扇和过滤网进水,后果不堪设想,大家做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2017-02-18):
要看水喷溅的角度和流量、水头压力大小。一般的淋溅,在与垂直夹角在15°范围内,风扇不会把水带入柜内,但喷水就难以保证了。建议采用离心式风扇,风扇安装在一个风室内,风室的下方进风,上方出风,进入柜体内,有水进入风室被挡住后经泄流口流出来。当然最好是使用专用控制柜空调,这样可以与外部水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