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电极之间信号大概多少mv?

楼主(2015-12-28):
电极间信号能用万用表测量么?

管道阀门关闭 俩个不同位置150口径的流量计,没有流量时候一个测量电极之间怎么还有mv信号  对地之间有几百mv.;一个电极之间信号0-4mv波动.  电极对地也波动!这大概是什么原因??

这传感器电极是否有问题还是不能拿万用表测量

网友A:
在保证管道内满水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2V直流档测量,俩个电极间电压50mv以下为正常,大于100mv将判断为电极污染,可能无法测量。俩个电极间对地电压为300mv以下。大于500mv可能无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