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UPS蓄电池时务必遵守事项

楼主(2015-12-28):
  UPS 称为不间断电源,是因为停电的时候,它能快速转换到"逆变"状态,从而不会让在使用中的电脑因为突然停电未来得及存储而失去重要文件。不是用来当备用电源用的,如果你只是想在停电的时候可以用电,光买逆变器就够了。 一般家用UPS里用的大多是,免维护型铅酸蓄电池。UPS蓄电池是UPS用来作为储存电能的装置,它由若干个电池串联而成,其容量大小决定了其维持放电(供电)的时间。

  普通后备式、在线互动式或后备/铁磁式UPS不会有纹波电流,其它设计的UPS会产生大小不等的纹波电流,这取决于具体的设计方法。只要检查一下UPS的结构图就能知道该UPS能否产生纹波电流。如果在线式UPS电池在充电器和逆变器之间,那么电池就会有纹波电流,这是普通的“双变换”UPS。如果用截止二极管、继电器、变换器或整流器把电池与逆变器隔离开,那么ups电池就不会有纹波电流。当然这种设计的UPS不总是一直“在线”,所以这种UPS被称为“混合后备/在线式”UPS。

  电池是UPS系统中最不可靠的部分,但是UPS设计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电池的可靠性。让UPS电池一直保持充电状态(即使UPS停机)能延长电池的寿命,尽量避免选用电池电压高的UPS。有的UPS设计会使电池产生纹波电流,造成电池不必要的过热。大多数UPS使用的电池都差不多,但UPS设计不同会大大影响电池的寿命。

  安装UPS蓄电池时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不要在密封空间或火的附近安装UPS电池,否则有引发爆炸及火灾的危险。
不要用乙烯薄膜类有可能引发静电的东西盖住UPS电池,产生静电时有时会引起爆炸。
不要在有可能进水的地方安装UPS电池,否则有发生触电、火灾的危险。
请不要在超过-40 °C~60 °C环境下安装UPS电池。
不要在有粉尘的地方使用蓄电池,否则有可能造成UPS电池短路。
将蓄电池放进箱内使用时,要注意空气流通。
不要有粘性或标贴类物体压住上盖,因上盖下面有排气阀,电池内产生的气体将不能逸出。
并联的个数——浮充电时,插接式端子电池最多只能关联三列,螺栓紧固式端子没有特别限制,但并联数量小可靠性增加。另外,并联接线时,有必要考虑使各列之间接线导体和接触电阻等同,为使各列充放电电池保持均衡,实际使用上请不要超过三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