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判断极数的方法真的假的?

楼主(2015-12-28):
用指针式万用表打到毫伏档,毫安也可以,用手转动电机转子一周,

指针摆一次为二级,两次就四级了同理三次为六级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试过了,具体表笔接到某一项绕组才可以吧

理论上似乎是这样的

只要一对磁极引起磁通量变化,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表会检测到感生电压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判断的。

不过,我的描述与你有点差异。

表针向正方向摆动经过0读数多少次为多少极。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样。

网友C:
似乎有道理,没试过,这个是不是只适用于永磁电机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似乎有道理,没试过,这个是不是只适用于永磁电机呀

一般普通电机都有剩磁的,因此常用 电机都可以!

但是个别放置太久或者瞬间短路过的均有可能导致失磁,失磁的不适合

网友B:
楼上。只要用万能表X1档碰一下端子,剩磁已经出现了。

网友E:
楼主 这个适用于三相异步电机吗

网友B:
这个只适合三相鼠笼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