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HMI上设置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5-12-28):
功能是:在HMI上写变频器频率,并经由PLC将该频率发送到变频器,即HMI+PLC任意控制变频器频率。求大神指教怎样写入。本人想的是,怎样在PLC上获取变频器频率设置的地址,如果获取到了,就可以利用D寄存器写入。。。

网友A:
什么型号的HMI,那一种PLC,哪一种变频器,问题问的太大?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举个ABB变频器与S7-300 配西门子KTP1000 DP 的例子作为参考

变频器参数设置:1.启动方式2.频率给定方式3.控制地选择4通讯类型选择

PLC程序:写一个程序调用SFC14,15作为读写,做数据交换

操作屏 做一个速度给定,做一个速度反馈,电流转矩反馈;做一个启动按钮,停止按钮。

大体思路就是这样的,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B:
楼主你好

变频器的速度控制:

1、按段速度控制,就是根据多段速功能,PLC输出控制组合信号实现控制

2、PLC输出模拟量信号连续控制

3、你说的组态实现设定速度运行

这个需要PLC与触摸屏组态后,PLC与变频器通讯实现速度设定传递信息

如果变频器直接可以和触摸屏通讯,就不需要PLC了

具体要看你选用哪类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变频器的速度控制:1、按段速度控制,就是根据多...

 向各位高手学习了。顶顶顶

网友D:
你的要求有两种方法实现,1、变频器与PLC进行通讯,2、PLC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率。

网友E:
其实非常容易实现   触摸屏与PLC通讯  然后通过模拟量实现对变频器频率的设定

楼主:
使用通讯。是这样:我现在能做到的是通过事先变频器谁设定频率,然后通过外部端子的通断调用这个频率。但客户的要求是,比如我在HMI上设定28HZ,然后按确定,变频器频率就变成28HZ

引用 网友D:
你的要求有两种方法实现,1、变频器与PLC进行通讯,2...

楼主:
使用通讯后,如何得到变频器参数地址呢?例如我在HMI上写28HZ,然后这个数字会存入PLC的D寄存器,然后怎样写入变频器中呢?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HMI,那一种PLC,哪一种变频器,问题问的...

楼主:
威纶通的HMI,台达PLC:28SV,台达变频器VFD-M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HMI,那一种PLC,哪一种变频器,问题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通讯。是这样:我现在能做到的是通过事先变频器谁设定...

是的,两种方法都没有问题。怎么使用要查看相应手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威纶通的HMI,台达PLC:28SV,台达变频器VFD...

楼主台达的,这个没有问题,可以实现台达PLC和台达的变频器之间可以用通讯也可以模拟量控制。

通讯485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