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S7200 模拟量模块设置问题

楼主(2015-12-28):
求助!手上有一个8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型号是231-OHF22-OXAO,要接入两只两线制的液位计(4-20mA), 这个模块好像只有6和7两个通道可以设置为电流通道,拨码开关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8输入的em231模块只有第6、7两通道可以用做电流输入,使用拨码开关1、2对其进行设置:当开关1为“on”时,通道6用做电流输入;开关2为“on”时,通道7用做电流输入。反之,当1、2开关为“off”时,6、7通道用做电压输入。
em231,8模拟量输入
定货号6es7231-0hf22-0xa0
输入范围:
0至5通道:+10v,+5v,+/-5v,+/-2,5v
6至7通道:+10v,+5v,+/-5v,+/-2,5v和0-20ma

输入全是电流,现在怎样做才能用上这个模块?

可以考虑
1.可以接一个500欧的精密电阻,将0至5通道的4-20ma电流转换为2-10v。
2.采用4-20ma转0-10v的变送器。

网友B:
8输入的EM231模块只有第6、7两通道可以用做电流输入,使用拨码开关1、2对其进行设置:当开关1为“ON”时,通道6用做电流输入;开关2为“ON”时,通道7用做电流输入。反之,当1、2开关为“OFF”时,6、7通道用做电压输入。

  EM231, 8 模拟量输入
 定货号 6ES7 231-0HF22-0XA0
 输入范围:
 0 至 5通道:  +10V, +5V, +/-5V, +/-2,5V
 6 至 7 通道: +10V, +5V, +/-5V, +/-2,5V和 0-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输入的em231模块只有第6、7两通道可以用做电流输...

拨码1设为on,6通道为电流输入,拨码2设为on,7通道为电流输入,那我想把6、7两个通道都设为电流输入,除了把拨码1和2设置为on,其余拨码就不用设了吗,都设置为OF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