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中编写FUN函数时,为什么不能使用全局标签?

楼主(2015-12-28):
今天用GX Works2编写了一个FUN函数,里面使用了全局标签。编译时就会报错,提示“函数中使用了全局标签
”的错误。貌似别的PLC都可以使用全局变量的啊,怎么三菱的就不行了,是不是什么地方要设置一下?

网友A:
别的PLC都可以?也只有西门子可以而已,当然,西门子附带的FB或者FC都不会在内部使用全局变量。

IEC61131规范中并不允许在FB或者FC中使用全局变量,而是需要通过FB,FC的输入引脚输入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PLC都可以?也只有西门子可以而已,当然,西门子附带的FB或者FC都不会在内部使用全局变量。IEC61131规范中并不允许在FB或者FC中使用全局变量,而是需要通过FB,FC的输入引脚输入全局变量。

我在三菱的FB里面使用了全局标签貌似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感觉这个规定好没道理啊,所谓全局变量不就是可以在程序任何地方使用的吗?

另外求解FB和FC的区别,一直没弄清楚。。。

网友A:
在FB,FC中,理想的状态时通过输入输出来传送数据,如果允许使用全局变量的话,会导致程序中的数据流向的不确定。

所以通常对于IEC61131支持得比较好的厂家,通过输入来传递全局变量。

FB和FC的区别在于:

对于FB,系统会分配独立的存储空间,而FC,系统不分配独立的存储空间,所以在FC中使用变量的原则是先赋值,后使用。

当然,西门子允许在FB,FC中使用全局变量,不过西门子的工程师在其提供的样例中仍然不会在FB/FC中使用全局变量。

在西门子最新软件博图中,西门子正在逐步改变在FB/FC使用全局变量这一陋习。

所以秉着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来说,遵守IEC规范还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B,FC中,理想的状态时通过输入输出来传送数据,如果允许使用全局变量的话,会导致程序中的数据流向的不确定。所以通常对于IEC61131支持得比较好的厂家,通过输入来传递全局变量。FB和FC的区别在于:对于FB,系统会分配独立的存储空间,而FC,系统不分配独立的存储空间,所以在FC中使用变量的原则是先赋值,后使用。当然,西门子允许在FB,FC中使用全局变量,不过西门子的工程师在其提供的样例中仍然不会在FB/FC中使用全局变量。在西门子最新软件博图中,西门子正在逐步改变在FB/FC使用全局变量这一陋习。所以秉着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来说,遵守IEC规范还是非常必要的。

谢谢指教,感觉这种规定写起程序来太过烦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B,FC中,理想的状态时通过输入输出来传送数据,如...

想到一个问题,当FB FC中需要用到 定位功能的当前值寄存器 这类变量时,如果用输入传入该值,那使用的值就不是最新的值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在FB,FC中,理想的...

这种情况不需要担心,因为即使不使用FB/FC,你仍然使用的不是最新值,除非你在中断中处理,FB/FC的使用只要确保EN端为ON,那么使用与在主程序中处理并无区别。

网友B(2018-06-15):
我想用相除后的余数作比较怎么写,哪位大神说说

网友B:
是全局标签中的,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