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急救啊,西门子S7200 RTD模块

楼主(2015-12-28):
有一个西门子S7200的RTD模块,型号为231-7PB22-OXAB,需要和两只pt100的铂电阻接,铂电阻为两线制的,应该如何接线,拨码开关又应如何设置?急救啊!

网友A:
手册上都有啊~~~~~~~~~~

网友B:
接线图

EM231热电阻模块可以通过DIP开关来选择热电阻的类型、接线方式、测量单位和开路故障的方向。

DIP开关设置

网友C:
资源这么丰富 网上到处都是资料

网友D(2018-08-22):
首先西门子的RTD模块和电流通道没有什么关系, 有67通道可以设置电流的那个是2318AI模块. 它是不能接RTD热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