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辅助继电器 菜鸟求助

楼主(2015-12-28):
三菱PLC编程软件里面有辅助继电器M8013闪速的功能    台达的辅助继电器里面是什么?可以让输出点1秒内2下或者能让灯闪烁的功能?  菜鸟求助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有的,台达特殊辅助继电器从M1000开始,楼主可以找下

网友B:
台达和三菱的极其相似,特殊辅助继电器也基本对应,一个从m8000开始,一个从m1000开始,如果不出差错的话,台达的就是M1013,

网友B:
抱歉,楼主,我2楼的回答是错误的,刚搜索了一下手册,截图如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歉,楼主,我2楼的回答是错误的,刚搜索了一下手册,截图如下

不管初学哪个品牌,这些东西必须看手册知道。

网友D:
这几个脉冲继电器就是吧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直接在编程软件帮助文件查找就行了

网友F(2016-02-25):
时钟脉冲继电器M1013

网友G:
台达特殊继电器从M1000开始,基本时钟功能都有,如果没有自己想要的时序就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编一个,很简单的,想要多久的时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