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信号干扰的原因吗?

楼主(2015-12-28):
有大神知道,行程开关没有信号给入,但是输入信号不间断的跳跃(时有时没有)。施耐德的模块也换了,集线器也换了,各种开关也换了。是不是那有干扰还是其他的?

楼主:
有大神么

网友A:
请关注变频器及大功率元件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关注变频器及大功率元件的干扰

嗯嗯,谢谢

网友B(2016-02-29):
估计是干扰的问题吧,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C:
外壳带电 ,接地做好

网友D(2016-05-09):
输入程序加滤波试试。

网友E:
谢谢楼主的资料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之中123

网友F:
用屏蔽线,注意分开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