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R485~~~

楼主(2015-12-28):
谁能解释一下~ RS485究竟是一种电气标准,还是一种硬件接口,或者是一个通信协议?还是其他?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电气接口。。。一般是对通信电平的一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接口。。。一般是对通信电平的一个定义

目前普通笔记本电脑上的接口都是232接口么?

网友B:
看见“浅谈”二字,感觉就是深奥。心理上这两个字已经变质了。越是看见专家的浅谈就越深奥。

进来……果然名不虚传。

我尽最大的努力招架一下。

我觉得这个RS485就是两个电路之间为了传递信号而达成的一个电的物理程度的规则,不限于是什么电路,不限于传递什么信息。哪怕是一个开关信号。好比“三相四线380 200安 50hz”这就告诉对方我这四条电线里面传输的“信号”就是这么的一个规格。然而大家会知道,这叫做“市电”。而又有一个地方写着“什么什么什么”大家就领悟到这就是什么了,异口同声地说“这是RS485信号”

我没读过多少书,只能用这么市井的话表达了。

网友C:
电气的一种接口电气的一种接口电气的一种接口

网友D:
RS485究竟是一种电气标准,是一种硬件接口。而不是通讯协议。

网友E:
我认为485既是一种接口,也是一种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