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12-29):
公司里面新换了一台永宏fbs_40mc的plc,换上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图所示,电源使用的是110V交流电源,37号线和38号线之间110V电位差,c12接的是37号线,按道理来说Y12-Y15有输出的时候应该是和38号线存在110V点位差,到现在却是和37号线存在110V的电位差,小弟因是第一次接触永宏PLC,很难理解,现处于无法生产状态,请求各位大神帮帮忙,感谢

网友A:
哥们上夜班哇,我也是,泪一个……

Σ(|||▽||| )

没图没真相啊

楼主:
兄弟,图在附件里面,不知道怎么的,手机没法直接上图,只能放附件了,还请帮忙看一下,谢了

引用 网友A:
哥们上夜班哇,我也是,泪一个……Σ(|||▽||| )...

网友:
你先把接到C12的37号线及Y12-Y15的线断掉,然后:1、用万用表测量C12到Y12-Y15是否是断开的;2、强制Y12-Y15输出,再测量C12与其是否是通的。检查PLC输出点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还有,你Y12-Y15输出点的负载是怎么接的?(负载电源是共用37、38号的110V电源吗?画个图呀!)

楼主:
负载接的是继电器,共用37.38的110V电源

对:   还有,你Y12-Y15输出点的负载是怎么接的?(负载电...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换个晶体管输出的plc吧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PLC是坏的吗?新装的plc啊

引用 网友B:
换个晶体管输出的plc吧

网友C:
楼主你好

首先你估计没搞清楚PLC输出的结构原理。3楼的说得对。

——————————————————————

为了让热心的网友围观方便,我把图帖出来大家看看

这是你附件中的照片

我查了一哈。这款PLC 供电220AC也应该没问题。不是非得要110V。

也许是你设备电源系统就用的是110VAC

永宏手册中说,你的这款机子是高功能型。

而且是继电器输出型。

如果遇到自己一款从来没接触过的机子,就先应该找找其官方的手册。

一看应该就清楚了,不过有时候在外面,没网络,没资源的时候。

在工控社区求助,也不失为一种快速的选择。

————————————————

楼主需要看明白的是下面的图。

继电器输出,是PLC输出类型中 直接有触点的一种。

也就是C12是  Y12.Y13.Y14.Y15这四个输出的公共端子。类似上图中的C4  Y4Y5Y6Y7

上面3楼说的,就是让你把输出继电器带负载的电源断开。

然后软件强制输出Y12,然后用表测一测 C12,Y12直接是不是通的,也就继电器是否动作。

不知道楼主明白没有,仔细体会上图的接线。

————————

问题解决了再回复哈帖子,也不枉大伙儿热闹围观。谢谢!!

马上元旦,祝愿大家节日快乐,2016年少一点加班,多一点银子。

————————————————

早上看新闻,说新一轮人民币贬值马上开始了,心里立刻一万个草泥马在崩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PLC是坏的吗?新装的plc啊对: 网友B 换个晶体管输出的plc吧 内容的回复!

要么万用表量量每个点都有没有输出,查查线路吧

网友:
用表校一下线,看接到N端的38号线与接到C12端的37号线是否是同一根线!看你的图片怎么感觉是同一根啊!

楼主:
回复内容:不是同一根,线没有问题

对:   用表校一下线,看接到N端的38号线与接到C12端的37...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首先你估计没搞清楚PLC输出的结构原理。3楼的...

 解答的太全面了,如果再不懂的话应该说不过去了吧

网友E:
说实话,个人对永宏的一直感觉不咋滴!

仿冒三菱这个就不说了,偏偏还改的乱七八糟的,这点比台达差远了!至少台达大部分维持三菱一致,而且增加很多比三菱更加方便的指令(信捷也是如此),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了,问题已经找到,因为C12接线端子接口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