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楼主(2015-12-29):
S7-300,设备运行多年,软硬件均未进行任何改动,现在SF灯亮,故障检测为“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请问各位大侠该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模块 CPU 312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4-1AF10-0AB0           硬件                           3

- - -                         固件                           V 2.0.8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 100:  事件 ID 16# 4563

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 (OB1)

优先等级:   1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538  1994-04-01

事件 2 / 10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5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529  1994-04-01

事件 3 /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1:41:19.522  1994-04-01

事件 4 / 100: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1:41:19.521  1994-04-01

事件 5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98  1994-04-01

事件 6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97  1994-04-01

事件 7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95  1994-04-01

事件 8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94  1994-04-01

事件 9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3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71  1994-04-01

事件 10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2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71  1994-04-01

事件 11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71  1994-04-01

事件 12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71  1994-04-01

事件 13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8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71  1994-04-01

事件 14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272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70  1994-04-01

事件 15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25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370  1994-04-01

事件 16 / 10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1:41:19.233  1994-04-01

事件 17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083  1994-04-01

事件 18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082  1994-04-01

事件 19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080  1994-04-01

事件 20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1:19.079  1994-04-01

事件 21 / 100:  事件 ID 16# 4300

备用上电

之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01:41:17.061  1994-04-01

事件 22 / 100:  事件 ID 16# 494E

电源故障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23.049  1994-04-01

事件 23 / 100:  事件 ID 16# 4563

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 (OB1)

优先等级:   1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315  1994-04-01

事件 24 / 10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5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306  1994-04-01

事件 25 /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0:58:15.299  1994-04-01

事件 26 / 100: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0:58:15.298  1994-04-01

事件 27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74  1994-04-01

事件 28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73  1994-04-01

事件 29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71  1994-04-01

事件 30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70  1994-04-01

事件 31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3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48  1994-04-01

事件 32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2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48  1994-04-01

事件 33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48  1994-04-01

事件 34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47  1994-04-01

事件 35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8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47  1994-04-01

事件 36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272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47  1994-04-01

事件 37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25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5.147  1994-04-01

事件 38 / 10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0:58:15.009  1994-04-01

事件 39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4.859  1994-04-01

事件 40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4.859  1994-04-01

事件 41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4.857  1994-04-01

事件 42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58:14.856  1994-04-01

事件 43 / 100:  事件 ID 16# 4300

备用上电

之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00:58:12.838  1994-04-01

事件 44 / 100:  事件 ID 16# 494E

电源故障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2:54:22.827  1994-03-31

事件 45 / 100:  事件 ID 16# 4563

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 (OB1)

优先等级:   1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846  1994-03-31

事件 46 / 10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5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837  1994-03-31

事件 47 /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8:00:42.830  1994-03-31

事件 48 / 100: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8:00:42.829  1994-03-31

事件 49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705  1994-03-31

事件 50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704  1994-03-31

事件 51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702  1994-03-31

事件 52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701  1994-03-31

事件 53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3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678  1994-03-31

事件 54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2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678  1994-03-31

事件 55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678  1994-03-31

事件 56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678  1994-03-31

事件 57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8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678  1994-03-31

事件 58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272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678  1994-03-31

事件 59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25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677  1994-03-31

事件 60 / 10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8:00:42.539  1994-03-31

事件 61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390  1994-03-31

事件 62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389  1994-03-31

事件 63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387  1994-03-31

事件 64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0:42.386  1994-03-31

事件 65 / 100:  事件 ID 16# 4300

备用上电

之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08:00:40.369  1994-03-31

事件 66 / 100:  事件 ID 16# 494E

电源故障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7:59:40.358  1994-03-31

事件 67 / 100:  事件 ID 16# 4563

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 (OB1)

优先等级:   1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524  1994-03-31

事件 68 / 10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5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515  1994-03-31

事件 69 /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6:38:47.509  1994-03-31

事件 70 / 100: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6:38:47.507  1994-03-31

事件 71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83  1994-03-31

事件 72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83  1994-03-31

事件 73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81  1994-03-31

事件 74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80  1994-03-31

事件 75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3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57  1994-03-31

事件 76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2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57  1994-03-31

事件 77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57  1994-03-31

事件 78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57  1994-03-31

事件 79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8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56  1994-03-31

事件 80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272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56  1994-03-31

事件 81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25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356  1994-03-31

事件 82 / 10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6:38:47.219  1994-03-31

事件 83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069  1994-03-31

事件 84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068  1994-03-31

事件 85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066  1994-03-31

事件 86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47.065  1994-03-31

事件 87 / 100:  事件 ID 16# 4300

备用上电

之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06:38:45.044  1994-03-31

事件 88 / 100:  事件 ID 16# 494E

电源故障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8:33.014  1994-03-31

事件 89 / 100:  事件 ID 16# 4563

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 (OB1)

优先等级:   1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815  1994-03-31

事件 90 / 100:  事件 ID 16# 2942

读取时发生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25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804  1994-03-31

事件 91 /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6:37:18.798  1994-03-31

事件 92 / 100:  事件 ID 16# 1381

请求手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访问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未装载或无法装载 OB,或者无 FRB)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6:37:18.796  1994-03-31

事件 93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4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657  1994-03-31

事件 94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5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656  1994-03-31

事件 95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8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654  1994-03-31

事件 96 / 100:  事件 ID 16# 5961

中央 S7 模块的参数

子机架 0

插槽    9

错误类型:为 CPU 组态的插槽未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或工作站故障或双向 I/O 系统失去了冗余。

数据记录编号: 255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653  1994-03-31

事件 97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36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629  1994-03-31

事件 98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32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629  1994-03-31

事件 99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出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629  1994-03-31

事件 100 / 100:  事件 ID 16# 5961

CPU 模块参数

参数:模块类型

输入地址: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的模块的      0

错误类型:可组态的插槽为空 存在参数分配错误

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37:18.629  1994-03-31

楼主:
以上是故障信息,麻烦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