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HMI SA10.2A 有隐藏画面?连接S7 300后就换画面?

楼主(2015-12-29):
SA10.2A的显控触摸屏连接的 S7-300的组态,CPU型号314.应该是一个时间限制程序,预置参数进不了。现在是连接上314画面就跳到无法任何操作的界面,就是初始画面下面的几个按钮消失了。但是从屏程序里面也找不出任何原因。无论CPU是run或者STOP只要和触摸屏通讯就会变。PLC程序更是找不到什么原因。程序我都有。望大神支招。

网友A:
应该是触摸屏画面对应了PLC寄存器,PLC程序对该寄存器进行了赋值就是如此,建议查找PLC程序

网友B:
触摸屏寄存器地址与PLC寄存器地址不一样。

楼主:
我该怎么解啊??帮帮我把。不剩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