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库启动问题

楼主(2015-12-29):
如何启动历史库程序,老是提示报警,请求网友给解答

网友A:
你可以重装软件试试~

网友B:
软件问题,好像丢失了文件,楼主的电脑是不是曾经用杀毒软件检测过,造成了隔离软件的文件了:

1、找找源文件,放到相应的目录下

2、重新安装

网友C:
这个是组态王开发的问题

没法解决

据说到组态王售后可以索取一个软件,可以延时

网友C:
在一个就是换成xp就解决了,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1,用的组态王的版本6.53,这个版本最好用在XP系统,不能用在WIN7系统;

2,用的组态王的版本6.55,可以重新安装一下组态王;

3,

为什么我的软件在运行时提示“历史库: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

出现这种提示,一般情况下是用户的软件安装出了问题,建议用户重新安装组态王软件

如果重新安装组态王软件此提示依然存在,请按如下操作进行处理:

进入组态王的软件安装目录(默认情况下为"C:\Program Files\Kingview"),找到exe程序 HistorySvr.exe

使用鼠标点击微软系统的“开始-程序-运行”,在对话框中输入"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具体路径要根据你的安装路径来定)

按回车键运行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E:
楼上的解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除了换系统,就是更换软件版本。

网友F(2018-04-03):
5楼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