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C6000压力下降问题

楼主(2015-12-29):
如上图所示,两块压力表,最近上面的压力表压力出现下降现象,下面的压力表压力一直都稳定,求解什么原因导致,另我厂采用的是压缩空气作为气动控制气源,已有过滤装置。

网友A:
上面的压力表测量的是阀门气缸的压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压力表测量的是阀门气缸的压力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