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0.1MP及真空泵

楼主(2015-12-29):
现在要做一个设备,设备内腔容积不到1个立方,真空度需要-0.1MP到0,需选用多大的真空泵、谢谢各位

网友A:
真空泵的功率跟漏气的速度有关。如果是严密的话抽完真空之后连真空泵都可以拆掉,真空也不下降。如果放开大口漏气,你37kw的真的空泵都抽不完。

道理说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的功率跟漏气的速度有关。如果是严密的话抽完真空之...

当然还有加热功能和控制电磁阀了,设备是要开门的,现在考虑的是真空泵的问题

网友B:
现在要做一个设备,设备内腔容积不到1个立方,真空度需要-0.1MP到0,需选用多大的真空泵

请行家;本版块愿为用户提供交流平台。欢迎!!!!

网友A:
要对密闭的空间抽空,那么就是算抽空一次需要多长时间。真空泵都有抽气速率的,就根据真空室空间和期望抽气时间算抽气速率,然后找资料选泵,就这样。

我上面1楼说的是持续抽气的概念。你这个是形成真空的概念。如果是两种合并的话就选一个大的形成真空,然后切换到小泵持续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