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WEB发布到20%就不行了

楼主(2015-12-29):
力控6.1SP3做web发布,网络结构为公网固定IP进路由器,下挂4台计算机,内网IP为192.168.9.105,发布端口为8085,内网内其他计算机访问正常,说明发布成功了,映射端口后,从外网访问,格式为:123.13.*.*:8000,出现进度条,到了20%就不再下一步了,很长时间以后提示错误(下图)

改动,直接映射出去了,包括8000端口,都映射出去了,就是不行,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个web发布是不是要申请域名啊还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web发布是不是要申请域名啊还要

对,用花生壳绑定域名,不然只能用一天

网友B:
换浏览器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浏览器试试。。。。

电脑、浏览器都换过了,浏览器的设置也设置了

网友C:
DMZ主机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Z主机设置一下试试!

已经映射过了

网友D:
一直没用过力控的  有机会用用

网友E(2016-05-05):
保存,重新启动试试,外网访问,两个IP地址要填写外网IP

网友F:
我的情况和你相似,我的外网可以访问,内网之间无法访问,见鬼了!!

网友G(2018-05-24):
我也是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打客服也打不通,请问楼主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18-07-26):
换端口试试,移动宽带有些特殊端口不通的,特别是数据端口,还有你的外网IP是否是公网的,大部分都是电信内网IP,好像可以申请公网IP,但是还是动态的,固定IP费用高,IP解决后应该没问题了,还有好点的路由自带2级域名,比如艾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