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怎么跟S7200通信

楼主(2015-12-29):
tk6070ik怎么跟S7200通信,那位大神告知下,详细点,我实验了N次了,不成,郁闷!!!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维纶屏和PLC通信,根据PLC型号进行设定参数。

其实很简单的,

设定好站号、波特率、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维纶屏和PLC通信,根据PLC型号进行设定参数。其实很简单的,设定好站号、波特率、等参数。

用官网上的实例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看看这个把。不知道你现在成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