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19期——变频器过载和过热的区别

楼主(2015-12-29):
    变频擂台第119期——变频器过载和过热的区别

      变频器的故障种类繁多,今天大伙讨论一下变频器过载和过热的区别,最好是能拿一品牌来举例说明这两个故障的不同点(含参数设置)等方面哦,并列出原因及解决办法。

原创哦,别抄袭。

奖项设置:一等20MP   1名      二等10MP  2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希望大家可以从自己理解的层面,进行论证描述。

网友B:
就比如你胃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吃多了,一种是吃了不消化的了。

网友C:
过载保护,这是说防止负载的功率过大而采取的保护措施;过流保护是防止电流过大而采取的保护措施。

网友D:
1.变频器过载是超过自身额定电流的最大允许倍数的一个参数设置而已,与厂家硬件承载最大值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的最大负载的电流来定。

2.变频器过热是,控制器主回路器件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不超过变频器设计允许的温度值,通常是75摄氏度……

以上两种超过允许值都会保护报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比如你胃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吃多了,一种是吃了不消...

网友F:
变频器内部过热:是通过温度设定值实现的;

变频器内部过载:和变频器温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还和负载、转矩、加减速时间、配线等有关系的;

下图是富士电机变频器的区别

网友G:
一、变频器过载就是电流过高,超过变频器的保护电流峰值,如:变频器启动时间过短、电机堵转、变频器配置与工艺负载不符,电机线解法错误等等,都有可能产生过载。。。。

二、变频器过热:自身风扇问题,产生过热保护;大多是外部环境问题及负载问题,如:常用普通电机,低频运行,电流高有可能参数过热保护;环境温度高,安装不标准散热不通风产生变频器环境过热;进口变频器有测定电机端盖温度功能,当电机温度高,也会产生过热保护;

 过载与过热区别在于过载大多保护负载,过热大多保护变频器自身条件。

网友H:
针对ABB ACS800-04系列变频器对过热及过载分析下:

  1. 过热。过热变频器报故障4210,解释为传动IGBT温度过高。造成此故障的原因为:环境温度过高;变频器散热器堵塞,散热风机损坏;变频器选型不匹配,小马拉大车时,也会造成过热。

  2. 过载。所谓过载是指变频器运行时超过额定功率超负荷运行,随之出现的问题是变频器过流2310,变频器模块温度过高4290等等,最直观的就是体现在变频器实际电流,转矩超过额定值,长时间运行后变频器严重发热,电机严重发热,甚至损坏电机。

    过流问题解决:检查加减速时间;检查变频器PI参数,是否速度环计算器算的太快;检查负载及相关设备。

    变频器模块温度过高解决:检查环境温度及散热;检查变频器选型是否匹配

    总之,过热及过载有可能同时出现,如果同时出现则可以确定,是负载原因或者选型问题,过载时一定会出现过热,过热时不一定出现过载。如果变频器单独报故障过热,那么绝大多数就是散热问题。

    以上是本人总结的经验,如有问题欢迎批评指导!

网友I:
意见不错,学习,很有见地

网友J:
变频器过载和过热的区别

变频器过载一般伴随的是电流升高,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时候的电流必定会超过设定的额定电流,这样变频器就会报过载!

而变频器过热这种情况可能是自身冷却系统出现问题,比如积灰严重,影响通风,或者风扇损坏,环境温度过高等;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电流也会升高但是和过载有显著的区别,如变频器内部有测温元件即可直接判断为过热

自己总结的就这些了

网友K:
变频器连续的过载,必然会导致变频器过热;而变频器的短时过载,比如周期性过载,在符合过载条件下的过载,变频器就不会产生热积累而过热。

由此,变频器如果过热,必然是被过载,反之,变频器过载,如果是合理的过载(符合厂家提供的过载曲线),变频器就不会过热。因为没有在变频器形成热积累。即变频器过热,必过载;变频器过载,不一定过热。

网友L:
    变频器过载的原因有:1、负载过大,2、加速时间过短,3、转矩提升过高或V/F曲线不合适,4、电网电压过低;对应解决方案:1、减少负载或更换较大容量变频器,2、延长加速时间,3、降低转矩提升电压、调整V/F曲线,4、检查电网电压。

     变频器过热的原因有:1、风道阻塞,2、环境温度过高,3、风扇损坏;对应解决方案:1、清理风道或改善通风条件,2、善通风条件、降低载波频率,3、更换风扇。

网友M:
变频器过载与过流的区别:

一、保护对象不同:

    1、过载保护的对象主要是电机;

    2、过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变频器,当然过载与过流有很多的联系不能独立考虑;

二、电流的变化率不同:

    简单的说就是,过载经常发生在机械设备的运行过程中,通常情况下Di÷Dt的值通常较小;而过流几乎是发生在瞬间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Di÷Dt的值通常较大。

三、变频器报警参数会有明显区别:

    以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为例,过流报警为F0001,而过载一般报警为F0011或者A0511等参数。

四、时效性不同

   一般来说,在实际使用变频器的过程中是允许变频器适当过载的,但过流就涉及到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电流检测等,应该及时停机处理。

网友N:
这二种现象也没必然联系呀!过载不一定过热;过热不一定是过载引起的。

网友O:
不错,这是个很不错的学习方式。。。

网友P:
一,过热是环境温度过高,变频通风不量,或者散热风扇损坏,导致运行环境温度过高,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才能达到设定的报警温度,发出报警。

二,过载是由于负载突然超过最大负载能力,超过变频器本身的过载时间,和负载能力,这个过程是短时间的,属于突发故障。

二者区别故障原因不一样,达到报警值时间不一样,过热达到报警的时间较长,而过载通常时间很短,前者可以做到预防此类故障,后者预防比较困难。

网友Q(2016-02-01):
过载是瞬间的变化,最长也就1-2秒。

过热是时间的积累,主要是产热量大于散热量

网友R:
变频器过载是负载超过变频器的额定工作要求;

过热一般是散热不良或是环境温度过高。

对于西门子变频器过载时一般都会有发热现象,但过热时不一定是由于变频器过载产生的。

比如西门子变频器V10过载和过热的故障代码、引起故障的原因及如何诊断:

根据诊断结果给予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S:
 变频器过热和过载故障原因及处理:
  故障现象一:过热(OH):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
  1、故障的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2、实例:一台台达 22kW变频器客户反映在运行半小时左右跳“OH”。分析与维修:因为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有故障,所以温度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
  3、故障处理:变频器的温度确实太高,通电后发现风机转动缓慢,防护罩里面堵满了很多棉絮(因该变频器是用在纺织行业),经打扫后开机风机运行良好,运行数小时后没有再跳此故障。
  故障现象二: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
  1、故障原因: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
  2、故障处理: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所以,如果变频器出现了过载保护,一定要检查变频的电机参数设定的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么可能是变频器过热了!

网友T:
        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在工作中为保护设备安全运行,会设置电流越限(过流)保护和过载越限保护。当发生越限时自动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报警或停机。
  过流指电机(变频器输出)的电流超过规定值;过载指电机的负载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过流和过载的产生主要原因都是电机超载。之所以要分为两个指标,原因在于:
  1、两者保护的对象不同。过电流主要用于保护变频器,而过载主要用于保扩电动机。因为变频器的容量通常会比电动机的容量加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电动机过载时,变频器不一定过电流。
  2、电流的变化率不同。过载保护发生在生产机械的工作过程中,电流的变化率通常较小:除了过载以外的其它过电流,常常带有突发性,电流的变化率往往较大。
  3、保护的方式不同。过载保护具有反时限特性。过载保护主要是防止电动机过热,故具有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反时限”特点。就是说,如果与额定电流相比,超过得不多,则允许运行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但如果超过得较多的话,允许运行的时问将缩短。此外,由于在频率下降时,电动机的散热状况变差。所以,在同样过载50%的情况下,频率越低则允许运行的时问越短;过流主要是防止变频器的电子元件损坏,这种损坏发生的速度极快,一旦过流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可以看出,仅从设备负载变化的角度看:流越限的原因是电机短时间严重过载或其它因素导致;过载越限的原因是会导致电机温升超标的过载。

网友U:
OC/OL/OH这是三个不同的地址码参数所设置的,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网友V:
通俗点,过载可能会导致过热,但是过热不一定是因为过载造成的,一般的变频器都会有温度限制和最大负载的设定。

网友W:
有道理!

引用 网友H:
针对ABB ACS800-04系列变频器对过热及过载分...

网友X:
过热:温度环境导致,比如夏天;电机过载引起过热

过载:负载太大然后就会过载

网友Y(2016-03-03):
变频器痛点显示过载,无法运行怎么回事情,大师们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变频器痛点显示过载,无法运行怎么回事情,大师们解答一下...

 看不明白,痛点是啥?

楼主:
已经结贴

变频擂台第119期——变频器过载和过热的区别
一等奖(20MP)1名:
yht20

二等奖(10MP)3名:
飞鹰队长
yjh0706

鼓励奖(50积分)若干  :
场子
丰李
zhyi0214
水中的蓝天_55
李纯绪
月痕
sileizhihen
上善若水2016
李东泽
静听_3
杨小清

感谢大伙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