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型号CJ1M在编程过程中使用功能块,功能块一直有信号输出怎么解

楼主(2015-12-29):
在用欧姆龙CJ1M编程时,断开功能块的输入信号以后输出信号还仍然有 信号输出怎么办??大神给看看是什么原因????程序见图

就是将0.01闭合以后w0.07和10.06输出信号,但是将0.01断开以后,只有10.06停止信号输出,W0.07任然有信号输出

楼主:
程序图片,求大神给看看啊!!!!

网友A:
因为功能块EN端为OFF时,功能块的程序不运行,因此无法改变b的状态。

ENO则不同,ENO判断的是RLO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功能块EN端为OFF时,功能块的程序不运行,因此无...

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B:
2楼说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