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控制中的安全策略

楼主(2015-12-29):
顺序控制中的安全策略?

不知道大家有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没有?

网友A:
两种情况需要考虑:

1、单向顺序控制中的问题,比如说1-2-3-4-5条输送带连续输送物品,肯定是要先启动末端第5条卸料的才能逐步5-4-3-2-1皮带,停止是1-2-3-4-5先停上料的皮带。

2、顺环顺序控制的,关键是要考虑回零点的问题。就是突然断电后--必须回到零点重新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需要考虑:1、单向顺序控制中的问题,比如说1-2-3-4-5条输送带连续输送物品,肯定是要先启动末端第5条卸料的才能逐步5-4-3-2-1皮带,停止是1-2-3-4-5先停上料的皮带。2、顺环顺序控制的,关键是要考虑回零点的问题。就是突然断电后--必须回到零点重新来过。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是scm你那个是字面理解的顺控

网友B:
加入中断响应程序,接受信号对程序进行中断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两种情况需要考虑:...

楼主方便透露在什么设备上用吗

网友D:
顺序控制怎么会和安全策略联系得上呢?

顺序控制是整个工程里靠近设备的非常底层的基本思路条理。

安全策略是整个工程里面靠近人的反应人的一个……一个文明行为。

我不知道这么大落差的两种精神怎么进行比较。

网友E:
嘿嘿……

S|S控制系统or延迟焦化焦炭塔顺控or制氢PSA顺控?

网友E:
安全策略,安全第一,生产第二

安全逻辑不到位,顺控程序不进行

既使安全仪表、反馈仪表本身原因,程序也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