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知道,如何在组态王中调节字体大小

楼主(2015-12-29):
一个文本框,以前都是选中后通过拖动来改变大小,大小也不容易控制,知道今天仔细看了下说明书,才知道他真正的改变方法。

在工具箱中有一个字体,选择要改变的文本后,点击这个就可以弹出字体改动框,字体、字形、大小都可以改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上次好像专门发过帖子吧   当时好像没明白你的意思

字体本来就是可以改的啊

网友B:
又学一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上次好像专门发过帖子吧   当时好像没明白你...

上次不是这个,上次的是中文和英文切换,目前还没找到好方法解决

网友D(2017-07-27):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哈哈哈哈

网友E(2017-11-29):
可以啊小伙子

网友F:
不错,原来如此

网友G(2018-03-08):
这个是改全部的字体吧,我就想尝试独立的改,比如说这一行改成宋体,下一行改成隶书,这样如何改呢

网友H:
感谢真是好东西,楼主是好人

网友I(2018-06-24):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J(2020-12-11):
还可以先建好字体模板然后直接引用,改的时候直接改你的模板就能把整个画面都改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可以先建好字体模板然后直接引用,改的时候直接改你的模板就能把整个画面都改了。...



字体模板如何建立呢?

网友K:
字体本来就是可以随便修改的。

网友L(2021-11-02):
字体本来就是可以改的啊

网友M(2023-12-20):
细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