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报错!

楼主(2015-12-29):
wincc安装时提示:找不到SS文件,是安装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A:
将所有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老月经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老月经问题了。

 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是新人不断融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老月经问题了。

根目录?是直接复制到某一个盘符下么?

网友D:
就是C/D/E等盘下面,而且必须是英文的

网友E:
安装文件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安装文件路径不能有中文。

谢谢!

网友F:
估计是目录有中文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