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达控制器设置焊点数来控制机器人去修模

楼主(2015-12-29):
如何设置梅达控制器,来设置焊点数来控制机器人去修模,比如一个工件20个焊点,梅达设置50个焊点后才去修模,这样就能省下时间多做件少修模

网友A:
直接机器人自己计数就好了

网友B:
非要用焊机计么你用步增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机器人自己计数就好了

 自己计数是用寄存器R吗,如果认为修改的机器人自己不会知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用焊机计么你用步增哇

 步增?!具体说说,怎么具体方法,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直接机器人自己计数就好了 内...

你用的是什么机器人,不同的机器人具体操作不同,可以随时修改计数需求。

网友B:
步增就是假如每焊接400个点要修磨一次,你可以设定每焊接40个点电流加个百分之多少来弥补焊渣堆积造成的电流减少,当步增10次后就达到上限,焊机发出信号给机器人,机器人下个循环修磨然后给焊机复位步增的信号,一个循环就完了。

一般点焊机器人都会有焊接计数功能,而且一般理论上是存在寄存器里,程序里每次判断焊接数量,修磨后清零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