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流风机在缺相的情况下会烧坏哪个部位,怎么检测出来

楼主(2015-12-29):
轴流风机在缺相的情况下会烧坏电机的哪个部位,怎么检测出来

网友A:
缺相的情况下电机电流会增大,等多久会发热,甚至无法运行,因为缺相力矩明显的小了

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缺相的表现

烧毁哪个部位?

这个一般是绕组烧毁接地,电流大持续运行温度不断升高电流不断增大最后击穿接地了,然后就跳闸了

网友B:
楼主既然问到这个问题,估摸风机功率很小,电动机Y型接法,你能看到的只是三个电机引线的头,缺相造成了内部绕组部分匝间短路,万用表还测量不出来,那只能用电桥测量。假如我猜错,是大功率的,也是发生内部短路,万用表也测量不出来,电桥才能测量出来。故障大了些,烧断了,你可以用万用表判断出一相是断了的。

网友C:
电机说不上,就算是温度过高,烧的也是一组,不一定是缺相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