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现场总线控制ACS880模拟量输出口,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5-12-29):
我有一台ACS550变频器,没有配通讯卡,想用另外一台带通讯卡的ACS880变频器控制模拟量输出口,做为ACS550的给定,从而实现总线控制。

请问参数如何设置?

感谢各位工控朋友的热情帮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再此谢谢了。

参数设置为把AO输出写入变频器自身的存数区,就行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想法不错,应该能实现的,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用ACS880的模拟量输出控制ACS500的速度,也就是ACS880模拟量输出接ACS550模拟量的输入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用ACS880的模拟量输出控制ACS500...

是这个意思,不过是通过总线控制ACS550,就是即使ACS880不启动,ACS550同样可以单独启停,单独微调。

网友C:
550没有通讯卡,假如你的要求是550变频器的速度和880变频器的速度一样,可以把880的模拟量输出口--接线接到550的模拟量输入口,模拟量输出参数设定为速度,信号为4-20mA即可。只要总线调节了880的速度,550跟着随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没有通讯卡,假如你的要求是550变频器的速度和8...

我的要求是880不启动,550也可以启动,并且速度可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550没有通讯...

楼主这个好像不好实现,需要另外自己设计一个电路板,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

此功能,ACS550,ACS800,ACS850均已实现,就是到了ACS880参数变化有点太大,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yjh0706 的回复...

那楼主只要设定好ASC880在不启动的情况下有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这需要说明书!

网友D:
ACS550没有通讯,需要模拟量输出通过其他通讯端口转换通讯。

网友E:
找到对应的地址可以实现的,ABB的东西似乎都可以编程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550没有通讯卡...

 可以设定880变频器的AO输出--是给定信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如果ACS880不启动的话,ACS550的给定源怎么来?

网友F:
如果只是想通过880的输出来控制550的速度是可以做到的,即使880不运行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想880控制550的启动停止以及转速就比较困难了,但是还是可以做到的?你说一下到底想控制啥?我来帮你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想通过880的输出来控制550的速度是可以做到...

ACS550启停用端子启停,给定又现场总线给到880自身的模拟量输出口,880输出口接到550的AI上,550速度给定由AI来的,就是这个过程。

网友G(2017-12-06):
学习了!非要十个字,凑字数容易么!

网友H:
看看什么教程 想学点东西

网友I(2018-06-21):
怎么和标题不太一样啊。

网友J(2018-08-15):
在吗,加我微信652818424。想请教你如何通过dp通讯写acs850的AO1输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 内容的回复!此功能,ACS550,ACS800,ACS850均已实现,就是到了ACS880参数变化有点太大,没办法了

请问一下acs850如何实现的,能不能加我微信,652818424,教我一下